[求助] formality 检查关于primitive定义模块报错

楼主(2016-08-04):
RTL代码中直接调用了库文件module, 而该库文件模块中包含一个primitive定义的指针表模块,在对RTL代码和nerlist进行formality检查时报错,说是查找不到该primitive定义的模块,如何解决?

包含primitive定义模块的库文件已确保添加。

楼主:
抱歉,是“该库文件模块中包含一个primitive定义的真值表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formality使用read_db读std cell的db文件,不是读std cell 的.v模型。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