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chfile的导入和打开layout editor的警告

楼主(2016-08-04):
1.在新建library并导入techfile的时候CIW有如下警告:INFO (TECH-180006): Compiling class 'layerDefinitions'....
*WARNING* (TECH-200030): The purpose number for the reserved purpose 'drawing' has been
reassigned to purpose number -1.

INFO (TECH-180006): Compiling class 'layerRules'....
*WARNING* (TECH-280104): The streamLayers rule is no longer support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WARNING* (TECH-280105): An equivalent layer mapping file will be automatically created.
想问一下这些警告具体是什么意思(比如purpose number),然后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2.打开layout editor的时候有如下警告:
There are 84 undefined packets found. Most likely, the display resource file (display.drf)
for a library was not merged.

然后CIW就把所缺的东西列了出来: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l0'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aa'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opcbp'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opcbm'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otal of 84 undefined packets found. Most likely, the display  resource file

(display.drf) for a library was not merged.
*WARNING* To merge a display.drf file, use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Merge
command.

看了LSW也就L89和BORDER两层没出现在警告里,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具体是什么情况,merge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12-19):
LZ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1-03-09):
楼主,俺也遇到了,你是咋解决的呀

网友(2021-07-22):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drf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10-19):
挖了个坟,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3-01-11):
你的virtuoso运行的目录下的cds.lib定义的库要指向你安装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