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操作nand flash rb信号一直不拉底,为什么???

楼主(2016-08-04):
之前用的是镁光的NAND FLASH,换上东芝的后就工作不正常了镁光的型号是:29F4G08ABADA
东芝的型号是:TC58TEG5DCJTA00
两者有什么区别在控制器上????
换上东芝的flash之后 R/B信号一直为高,不拉底。。。
flash没有响应
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好多年没有碰nand flash了,如果RB信号没有拉低,说明nand flash不能识别控制器 发送的命令,这就需要仔细研究两种flash的datasheet,看看有什么差异。现在Flash接口有toggle和onfi的差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东芝的ID读不到,而镁光的可以,而且所有操作都正常,看了两种flash的datasheet主要的读写,擦除操作时序差别不大,就是在上电时序那块有些差别,两者的电路连接方式不知道对否兼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东芝的是Toggle的,镁光的是ONIF。两种协议不太一样。
镁光的NAND上电后是Async Mode,只有上升沿采数据,而且这时还不存在DQS信号,从NAND里读数据也是通过RE#的上升沿来pop数据的。镁光的NAND通过set feature能调整到NV-DDR和NV-DDR2模式,DQS信号此时有效,才能在DQS的上升沿下降沿都采数据。
而东芝的上电后直接就是上升沿下降沿都采数据(好像也有封装上来是只看上升沿的,不确定)。

两种NAND的set feature的值好像也很不一样。

如果你使用的是专用的controller,那对于2种NAND估计是不兼容的,除非controller本身就支持这2种NAND。

不过这2种NAND上电后好像都要求先给reset命令,而reset命令应该都会让RB掉下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东芝的NAND复位操作后RB一直为高,不拉底;   而镁光的NAND却可以。
   换上东芝的NAND后,基本的复位操作都不可以,有没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原因,两种NAND的上电时序有差异,即外围电容参数等。

网友(2019-02-28):
请问lz现在还在吗 我现在也在用fpga调试镁光的nand flash 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如果可以的话能加我qq:965745549吗?想请教下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