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取电源线

楼主(2016-08-04):
如题目所示,请教大家怎么提取从最上层到底层的电源线,比如怎么能提取所有连到VSS的metal线

网友:
1,run drc 提取net VSS
2,abstract提取lef,提取net V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下怎么通过drc提取net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条简单的drc 就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要写个cmd_file吗?然后load到runs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您的写了个drc rule,放在drc rule file里, run了drc怎么显示: check rule_test 0,看summary里显示: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gds中是否在M1上给想抓的电源线添加了label?

网友:
跟run drc 差不多,产生一个.db的文档,然后你再stream in 就可以看到了。只不过是所有的power和ground,你只要根据颜色来选择你需要的就可以啦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把下面的东西加到DRC rule, run drc, load drc 结果看可以了, 和run 普通DRC 一样。
code:
HL_net_to_VSS {@net connect VSS
metal1 net VSS
metal2 net VSS
metal3 net VSS
metal4 net VSS
...
ornet (ornet (ornet metal1 metal2) metal3) metal 4 ...
}

网友(2016-10-12):
用的是laker吗? 我这边的话就是highlight  然后保存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virtuoso

网友F(2025-02-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加到DRC rule之后,run DRC要找那个输出的文件呢?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F:
加到DRC rule之后,run DRC要找那个输出的文件呢?

drc.db 就好

网友:
hilight VSS 和VDD 然后save maker就好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