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存器写1清0,写0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6-08-04):
本人小白菜。。问题如题目,假如某个寄存器是写1清0 ,给寄存器写了1之后,把哪里的值清为0?

网友:
把寄存器清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把1写到寄存器,然后寄存器的所有位都清零了?

网友:
写哪位就是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就是将寄存器的某一位写1,然后该位变为0?

网友B:
是这样,肯定外部会有一个信号trig,触发flag为1,flag在寄存器0的第6bit。
always@(pos clk or neg rst_n)
begin
if(!rst_n)
  flag <= 1'h0;
else if(trig)
  flag <= 1'h1;
else if(wr_reg && waddr0 && wdata[6])// 写1清零
//else if(wr && waddr0 && !wdata[6])// 写0清零
  flag <= 1'h0;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肯定外部会有一个信号trig,触发flag为1,flag在寄存器0的第6bit。
always@(pos clk or neg rst_n) ...

如果这两个else if的分支同时触发,会走哪个分支

网友(点评):
先走上面的,有优先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