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PGA操作nand flash 读不到ID???

楼主(2016-08-04):
之前用的是镁光的NAND FLASH,换上东芝的后就工作不正常了,首先是读不到FLASH的ID镁光的型号是:29F4G08ABADA
东芝的型号是:TC58TEG5DCJTA00
控制器的操作时序正常,指令发送正常,但读不出ID,检测信号发现进行复位和读ID操作时, R/B信号一直为高,不拉底。。。flash没有响应,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读ID时序2

读ID时序2

读ID时序0

读ID时序0

读ID时序1

读ID时序1

复位时序

复位时序

网友(2021-07-10):
请问美光芯片读不出来ID是因为,在芯片读ID之前要进行复位操作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