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中的时序不满足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04):
在编写一些大型程序时,常常由于模块太多导致了布局布线的时候部分timing无法满足要求导致score过高,最终无法跑过程序,请问这种情况是否一般需要使用timing analysis工具来解决呢,想了解一下具体的使用方法,有哪位大神解答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ISE的map和p&r的属性,如果是少量的时序不满足,而且FPGA的资源还有一些剩余的话,可以改这些属性,比如map effort什么的,改成high。   如果是大量的时序不满足,表现为一个周期路径延迟太大,那就要改设计了,切流水线是常用的办法。

网友:
如果在默认的设置下还有大量路径的时序差30%以上,很难通过工具解决,必须从设计上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