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Virtex-6挂四片ddr3的问题

楼主(2016-08-04):
我用的FPGA型号是XC6VLX240T,挂4片ddr3对fpga的bank有什么要求,我现在4片ddr3一共用了8个bank,数据4个bank,地址4个bank。但是fpga编译不过去,写程序的fpga人员告诉我可能是有一个ddr3的bank 离system clock太远了。
请教各位高手,v6对ddr3的bank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跟你的一模一样,话说编译不过去跟离得远有什么关系,你不把错误提示贴上来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cense 是否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画原理图和pcb的,主要想问的问题是;V6带ddr3对bank有什么要求没有,我看v6的手册有说地址、数据的bank都有要求,我的原理图没有完全按照那个要求来,是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地址在inner cloumns,数据要在地址的inside black banks,手册好像是这么写的)
我主要想确定硬件是不是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主要想确定硬件的ddr3的bank分配有没有问题,fpga人员也在怀疑license的问题。
我的四个ddr3是地址和数据全分开的,bank分配如下:
ddr3-1:data-bank16, adress-bank25
ddr3-2:data-bank14, adress-bank15
ddr3-3:data-bank12, adress-bank13
ddr3-4:data-bank22, adress-bank23
时钟在bank34

还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DDR引脚分配你肯定要跟FPGA那边沟通的,可以在例化DDR ip核的时候让fpga工程师选择bank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知道了,DDR3在画原理图之前要让FPGA人员分配BANK。我自己分配的的确有问题。v6对ddr3的bank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2016-12-09):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正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