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学会看工艺厂的工艺文件

楼主(2016-08-05):
求高人指点,拿到一个新的工艺时,会有一大堆文件,有点发蒙。

比如 Spice model文件应该关注什么
比如 Design rule应该关注什么

是否需要搭建个小电路,跑一些仿真那
是否需要画个版图,观察一些什么

网友:
spice model会比较关注工艺参数,比如阈值电压、迁移率等,跑一下仿真看一下截止频率等;
design rule一般会有相应的PDF文档吧,版图画多了规则就都记住了,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不愿意更换工艺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