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中整数除法的除数和余数正负问题

楼主(2016-08-05):
各位大神,请问一个问题:
      在FPGA中的整数除法,其除数必须为正吗?余数是否只能为正,还是正负均可?
      这个我网上搜了好多,发现说法也很多,不过多试站在数学的角度而言的——
      对于除数:有的说在带余整数除法中,除数必须为正;有的则说均可以正负均可。
      对于余数:有的说正负均可,有的说必须和被除数的符号相同,还有的说看各人怎么看待,如(-3)÷2,既可以看做商是-1,余数是-1,也可以看做商是-2,余数是1……
      总之是众说纷纭,还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
是的,需判断符号,并用补码做除,结果根据符号位,确定正负

楼主:
回复 2# yangyanwen123 结果??余数结果??那也就是说余数在FPGA中是可正可负咯??

网友:
当然是正负均可了,自己写代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喽

如果是负数,先转成正数,然后再运算呗

网友:
再好比用cordic计算相角,先变到一四象限再计算呗

楼主:
回复 4# fourwave 。。。。额?好吧。这个我知道,关键是还得看人家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cordic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