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worst 和 -max_paths 求解释

楼主(2016-08-05):
-nworst 和 -max_paths 求解释

网友:
-max_path 从每个endpoint中选出唯一一条worst路径来,然后从所有collection中选出最差的n条来。
-nworst 考虑最差的那条时序。这个可能来自于同一个endpoin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可以在tool里man report_timing, 就能看到详细解释了
The -nworst and -max_paths options control the number of paths reported. The ‑nworst option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aths reported per endpoint. The-max_paths option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aths reported per path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