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al delay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6-08-05):
在设置input delay,output delay时,为什么要使用virtual clock而不是real clock呢,它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ency计算可以作为一个优势吧
CTS做完之后,real clock的latency要按实际propagation delay去算了,virtual clock永远是ideal clock,它的latency 可以指定成对应real clock的最长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