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封装中的 激光开槽

楼主(2016-08-05):
封装厂给的压焊图,有一个选项为:是否激光开槽?请问这是在封装中的哪个步骤进行的,是否采用激光开槽有无影响?
是不是在将wafer 切割成 一个个 die 时 的工序?

网友(2017-03-04):
激光开槽比机械开槽更精确,但成本会高,是在Wafer saw这个步骤

网友(2017-06-16):
DS环节目前先进的就是激光开槽,一般针对划片槽较窄或者lowk工艺的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