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VCO的相位噪声的传输函数问题

楼主(2016-08-05):
VCO的相位噪声通过传输函数转换到PLL中,其传输函数是H^2=|1/(1+Hopen)|^2,发现VCO的相位噪声在带宽处的值比其折合到PLL中的值要大,如图,感觉这个是不对的,有那位大神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和a(1/(1+正数))那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iversit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这个等式是理论上的等式,Hopen是个复数

看别人做的关于PLL的相位噪声的分析中,总的PLL在带宽以及带宽以外应该是比单一VCO噪声要大的。

没有见过这样的仿真折合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在约100K附近,为什么红色的(PLL)比蓝色的(VCO)要大,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是不是我使用的噪声传输函数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拟合的时候只加入了VCO的相噪吗?有没有加入其他模块的噪声,如PFD/CP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条曲线,一条是VCO单独的噪声,一条是VCO折合到环路的噪声,没有加其他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有问题了,VCO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是高通的,理论上在频率无穷大处趋近于1,不可能出现乘以传输函数以后反而变大的情况。检查一下你的传输函数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会不会因为取的点太过于稀疏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内和带外,感觉都是对的,带外是接近1的,   就是带宽处,   单个VCO的噪声应该比折合到PLL的要小。

   可以这样理解,带内的时候VCO噪声被抑制,带外是高通,带宽处应该也是有抑制的啊,而这个结果确是放大了。

网友:
VCO噪声传递函数在带宽附近是有一个凸起的,增益大于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得出的图示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别人的结果貌似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了,我再找了一些资料,有的传输函数值是会大于1,有的不会。估计与取参数不同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