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7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6-08-05):
各位大神,我的环境是win10+ise14.7,下载时找不到jtag,垦请指点下。出错信息如下:

WARNING: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Cable autodetection failed.
Invalid device driver license.
Cable connection failed.

网友:
license及器件库是否安装

楼主:
都安装了

网友(2016-10-17):
cable连接有问题,或者驱动有问题,没找到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