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教,当芯片不工作,一抹黑的时候,验证找原因怎么入手??

楼主(2016-08-05):
望各位前辈说下经验。。

网友:
Debugging procedure
1. check device pin and resource channel mapping.
2. continuity test
......

网友:
1. 确定芯片的电压,电流输入是否正确;
2. 管脚连接,PCB硬件等确认都是正确;
3. 时钟是否正常,确定PLL是否正常工作;
4. 最后在考虑逻辑功能;

还有下次要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否则别人很难帮助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