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assura和pvs一些想说的话

楼主(2016-08-05):
关于这三个软件,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calibre,所以不多说。assura:之前看eetop上大神说,assura相比calibre来说短板在于速度和容量,因为assura是在Diva的基础上开发而来,是在线检查工具所以内核算法就比较慢,这几天从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也确实如此,同一个版图,calibre简直甩开assura几条街,就算同样是flat的验证,assura还是要慢很多,我从一个撰写验证文件的cad角度来看,撇开速度不说,其它方面基本可以做到和calibre一样,所以剩下唯一的优势就是便宜。。。。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大牌模拟公司一直在用吧。最后说一下最小众的pvs,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最近接触了下,感觉其界面的各类选项和calibre高度相似,也亲身验证它确实可以直接读取calibre文件,大致看了下结果和calibre基本一致。那么问题来了,pvs既然可以直接读取calibre的文件,而且相比calibre肯定便宜不少,按理说应该会普及开来呀,为什么到现在也没什么名声?求大神来说说pvs。

网友A:
pvs如何读取calibre文件的?需要转换格式吗?

网友:
应该是版权问题吧!!

网友:
PVS能直接run  calibre的文件这是个公开的却不能说的秘密,目前来说,PVS的bug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2021-11-21):
5年了 PVS 足够好用了 市占率依旧没Calibre多 可能连Assura都不如?值得一试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A:
pvs如何读取calibre文件的?需要转换格式吗?

请问下这个读取calibre文件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05):
calibre加密的东西也能读取吗?

网友(2024-08-26):
请问Linux下,assura过drc语法的指令是什么,有大佬知道不

网友(2024-12-18):
pvs算是assure的升级版,其实感觉用起来挺不错的  但是还是喊不动calibre的位置

网友(2025-09-16):
没有calibre用起来很不爽,calibre的rve可以很方便得查看寄生得电容和电阻,而pvs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25-11-18):
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用PVS快速查 sh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