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PT修hold及setup?

楼主(2016-08-05):
本人新手,理解肤浅见笑了~
1、关于修hold
    hold有不满足时,我是在icc的route_opt中自动修的。即使是插buffer我也是在ICC中insert_buffer,摆好位置以后直接route_zrt_eco就好了。我不太理解,在PT中也能用insert_buffer修hold吗?PT中修完hold难道重新产生新的网表再重新走一遍ICC流程吗?

2、关于修setup
    用sizing cell的方法修setup的原理是因为增大了cell驱动能力从而该cell的延时就小一些吗?

3、关于sign off
    马上要流片了,我只检查了setup、hold和transition,这样够不够?

4、关于抽SPEF
    据我所知至少有两种方式抽SPEF,一种是用设计的Milkway库抽,另一种是用库的LEF和设计的DEF抽。后者比前者有什么劣势?不准确吗?

谢谢各位牛人指点啊!

网友A:
icc里直接signoff_opt

网友:
还是要以PT的结果为准

网友B:
1、关于修hold
    在pt中有pt的eco流程,为什么走pt,是因为普遍把pt当做signoff工具。就算你在icc中fix的,最终一般还是需要再pt中确认一次。在pt中eco的话,吐出eco script,pr工具吃。

2、关于修setup
     增大了cell驱动能力从而该cell的延时,只是一个方面。延迟由input transition,output load 共同查找cell的timing矩阵表决定。所以有时候增大cell,增大了自己这一级的驱动,却也加大了上一级的负担,所以延迟计算不是这么纯粹~

3、关于sign off
     马上要流片了,我只检查了setup、hold和transition,这样够不够?
    看你工艺,如果工艺节点大,还勉勉强强。setup、hold、transition、cap,顺便max fanout
    如果工艺节点小,那就远远不够了,si,ir drop,em,等等……

4、关于抽SPEF
     我觉得只是流程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牛指点~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eco flow是循环迭代的过程: PT STA -> eco script -> PR tool -> post-eco netlist/spef (RC t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CO的脚本可以是PT fix_eco_timing产生的,也可以是自己根据STA report写的。

用size_cell修setup, 对本级cell的delay影响不大,主要是减少本级cell的output transition, 进而降低后面的net delay和下级cell的cell delay(受input transition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B:
1、关于修hold
    在pt中有pt的eco流程,为什么走pt,是因为普遍把pt当做signoff工具。就算你在icc中fix的 ...

你好,我想问一下,pt中fix_eco_timing,发现自动添加buffer的位置不合适,比较靠前,使得setup violation变差,这个怎么弄?如果手动修改script,path太多,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2022-11-17):
学习学习我还以为可以在pt里修,原来还得回到PR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c里直接signoff_opt

一般很少这么做,绕完线,直接去PT中修,效果如何?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4-10-30):
you can integrate PT into ICC

网友:
You can integrate PT into 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