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IP

楼主(2016-08-06):
金手指进来的信号是差分的,在进入FPGA的之前是不是需要PLX之类的芯片呢?因为PIPE的输入输出也没有看见差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有自带的Serdes或者叫GTX,所以可以走差分线直接输入FPG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era FPGA用的是什么啊?是PIPE吗?PIPE得接口信号我看了没有看见差分输入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era也有serdes的,你看的pipe接口是mac部分,后面应该要接serdes,变成串行的差分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RATIX系列有高速收发器,C系列好像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看见了,PIPE是只有1位,GX也只有1位不是差分。但是可以接到高速差分接口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