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与模块之间的power连接是用M1连接还是用顶层金属连接好?

楼主(2016-08-06):
模块与模块之间的power连接是用M1连接还是用顶层金属连接好?为什么?

网友:
一般power都是几层metal并联的 很少只用单层metal的,你是哪层metal就用哪层连好了

网友:
一般较少用到M1,因为大多数process里面M1的阻值比M2~Mn-1(Mn为top metal)大,Mn阻值大概是M2~Mn-1的一般左右,若使用M1跑powerline,从过电流能力和IR drop的角度来讲,可能要比使用其它层用得粗。
究竟要使用哪层metal来跑powerline,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信号线的跑线空间、上下层metal之间的couple、IR drop等因素,合理规划,提高metal利用率。
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首先你应该问你的TOP,你可以用到几层MT。一般M1用作底层的routing,一般没有空间给你用M1来接power,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不会用M1连的。因为你还要和wholechip的power ground接在一起,一定会用到M2或者M3去接上去!所以两个block接在一起的power,除非有空余的空间,你可以用m1来补强power,那么最后你还是要通过高层mt连接到mainpower上

网友:
3# 和5# 结合后回答的就比较全面了. 一般powerline 会用比较高层的线. 主要原因大致有下面几个:1.metal1 一般比其他metal 阻值大 2.metal1 routing 的可能都不够 3. device,sub 上的杂讯比较容易通过metal1 传递. 4. metal1 做了powerline, singal 可能会在上面跨线, 可能会使敏感信号产生杂讯,抖动什么的.
我想到的就上面几个. 当然如果是1P1M 1P2M process, 使用metal1 当powerline, 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