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为什么用的公司那么少,产品路线太窄

楼主(2016-08-06):
fpga真正做好复杂算法设计是不简单的,但做一般逻辑设计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做一般控制调度,比单片机和arm还好用,
但为什么就不降低价格推广呢?

网友:
因为里面的寄存器很贵啊,能用单片机的话,就肯定不会用FPG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做一般的控制调度,应该用CPLD,这个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LD 不便宜按资源价格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