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Process Design Kit)和CDK(Cadence Design Kit)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楼主(2016-08-06):
如题,感到非常疑惑,大牛们能不能举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cdk是指circuit design kit吧?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HDK(Hspice Design Kit)呢?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A:
cdk是指circuit design kit吧?

NC State University's Cadence environment has been customized with several technology files and a fair amount of custom SKILL code. These files contain information useful for analog/full-custom digital CMOS IC design via the MOSIS IC fabrication service. This information includes layer definitions (e.g. colors, patterns, etc.), parasitic capacitances, layout pcells, SPICE simulation parameters, Diva rules for DRC, extraction, and LVS verification, and various GUI enhancements. This environment is available as the NCSU Cadence Design Kit (NCSU CDK).

The NCSU CDK can be used with at least versions 4.4 through 5.1 of the Cadence software toolset and is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as a service to the Cadence design community.

The original NCSU CDK was authored by Toby Schaffer, Alan Glaser, and Andy Stanaski in 1996.  Their good work has been sustained and supported by many others since then.

https://www.eda.ncsu.edu/wiki/NCSU_CDK

网友(2021-03-06):
听说过DDK

网友B(2021-05-12):
PDK是芯片制造时晶圆厂IC工艺数据,采用新的半导体工艺首先要开发PDK。
CDK是指Cadence的设计包?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当时Virtuoso是唯一支持的,所以就用了Cadence的SKILL语言,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cadence需要SKILL来帮助客户,所以不想公开PDK。
现在多用Python开发PDK,但开发PDK是没有实际利益的,,,Cadence也偷偷支持Python开发的PDK。
我了解的就是这样,希望能有用吧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B:
PDK是芯片制造时晶圆厂IC工艺数据,采用新的半导体工艺首先要开发PDK。
CDK是指Cadence的设计包?也不是没 ...

只支持部分吧,只是他默许了一个iPDK 的标准

网友(2023-11-03):
It only supports part of it, but it acquiesces to an iPDK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