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输入正弦信号跑tran输出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6-08-06):
我这里有一个60db增益的8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我加入一个120k的正弦信号,跑出来的波形,一开始震荡,大约过了20u,波形稳定了,然后在110u以后波形振幅忽然变小了,然后就一直是个稳定的波形了,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跑出来的波形这么不正规,有没有人碰见过这种问题呢;我用的lpf结构是tow-thomas结构的

网友:
分析可能的情况,和滤波器的瞬态响应有关,相当于起始加了冲击,滤波器需要稳定时间。这个滤波器用了四级tow-thomas,瞬态响应的现象应该是从前至后逐级稳定。

楼主(2016-09-19):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我已经找到问题了,是这样的,我的lpf输出接了一个采样器,这个采样器我设置是100u后采样,结果就是lpf的输出100u前后幅度不一样了。。。可能是采样器影响了lp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