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中的反相器

楼主(2016-08-06):
问一下各位,数字电路中,连续串联好几个反相器的作用,除了起到缓冲和延时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谢谢

楼主:
反相器的宽长比对于延时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
简单来讲宽长比的size会影响对输出的充放电时间,越大对输出的充放电时间越快,但对前一级来讲输入的寄生效应变大。另外在宽长比的设计上应该要让switching point在VDD/2,这样它的抗杂讯能力比较好。
奇数级的画可用来做ring oscillator以及power on reset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亲的回复。请问你知道LTH为什么需要用4个反相器吗?

网友(2019-01-22):
回复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够时,会多加几级来驱动后面的大负载,1推2,2推4,4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