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带隙基准

楼主(2016-08-06):
最近看拉扎维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十一章带隙基准P315,如下图所示,书上说放大器A1以VX和VY为输入,驱动R1和R2(R1=R2)的上端,使得X点和Y点稳定在近似相等的电压。我有两个问题,(1)为什么VX和VY电压近似相等;(2)放大器的正负端是否可以对换。求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U}4RQ@W8O~753X~Q)Q(BDU6.png 回复

网友:
正负端不能换吧,这是一个负反馈。比如当X点电压比Y点电压高,那么运放输出一个高电平,流过两条之路的电流增加,R3的压降增加会导致Y点电压增加,从而使X点和Y点电压近似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当vout增大的时候,不只Y点的电压变大了啊,X点的电压也变大了。

网友B:
初略理解:1、运放由于具有很高的放大倍数,且输出摆幅有限,有变化△Vout/Av≈0  比如输出变化1V,增益为1000倍,那么在输出端的△Vin就只有1mV,也就是Vin+ - Vin- =1mV,所以可认为V+≈V-;
2、运放要稳定工作(放大状态),需负反馈>正反馈,在X、Y点断环,假设运放的两端输入等效跨导相等,由|Av|=Gm*Rout来分别计算两输入端的增益,可得在Y处由于多了个电阻R3,其Rout大于X处,所以Y那一条回路增益较大,应该构成负反馈,X回路应该为负反馈,由此确定运放的正负端。
个人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明白了,谢谢你,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x和y点电压差距特别大,放大器有没有可能工作在非饱和区呢?那样的话是不是就调节不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Y点电压比X点增大得快些,可以从电流角度考虑。Vout增加,则流过两条之路的电流增加,但BJT的Vbe与电流是指数关系,所以Vbe的变化不大,也就是说X节点电压变化不大,但Y之路有电阻R3,上面的电流是与电压成正比,所以R3上的压降会比较大,结果就是Y节点大概比X节点电压大R3乘以增加的电流值。好好想想吧

网友:
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相等,那你就让他们不等试试,无论是X比Y高,还是Y比X高,你去尝试分析一下,会得到正确结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端电压相等,是负反馈的运放中虚短虚断的概念。

网友C(2017-08-22):
各位兄弟,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应该是简化后的电路吧,怎么保证电流Iq1和Iq2相等呢?具体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具体电路,没有具体到管子而已。两路电流相等是因为两个电阻上压降相等

网友:
正负端不能换,运放工作必须要负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哦

网友(2017-09-21):
闭环回路  虚短;不能换。

网友(2020-10-30):
请问拉扎维书中关于这个电路的反馈系数公式中,gm1和gm2表示那个管子的跨导啊,如果说是三极管的话,不应该是β吗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初略理解:1、运放由于具有很高的放大倍数,且输出摆幅有限,有变化△Vout/Av≈0  比如输出变化1V,增益为1 ...

请问,为什么要加这个R3呢

网友(2021-08-01):
Y支路负反馈系数大于X支路正反馈系数,所以电压最终稳定在Vx=V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兄弟,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应该是简化后的电路吧,怎么保证电流Iq1和Iq2相等呢?具体电路怎 ...

要保证电流相等,先让两个电阻R1、R2相等,其次保证运放增益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