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两个相同的并且重叠的layer merge到一起

楼主(2016-08-08):
我把两个cell合并之后,有些layer重叠到一起,比如M1,两个cell的M1只是简单的重叠到了一起,我希望把这两个M1 merge成一个layer,
有什么办法或者命令能实现吗?

网友:
只选层 instance取消 然后单独显示每层layer 全选然后merge

网友:
按楼上说的可行,但你必须把两个cell打散,是你要merge的layer在同一cell里面哦!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相同的layer在同一个层次,在各自的cell中是无法merge的!如果在同一个层次,那么同时选中两个你要合并的layer层,然后按快捷键SHIFT+C,就可以合并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merge 必须先打散再merge, 或者你可以只开metal1, yank 出来到一个cell, 这样子也可以算是merge 一起.   不过做光照其实没hierarchy 的区别~

网友:
两个cell的打散有什么意义呢,修改的时候更麻烦

网友:
这还要看你用的什么工具吧,candance和laker两个工具这个操作快捷键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