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层次问题

楼主(2016-08-08):
想问下,ZERO这一层是做什么的?另外如果ZERO这一层动的话,就不能生产其他面积的芯片了?只能生产以前面积的芯片?

网友:
1. Zero是外延层,这层耗时较长,相当于一层正常MASK的生产时间。
2. ZERO不能动,是整个wafer生长外延层。
3. ZERO代表wafer生产已经开始,你需要缴费了。能不能生产别的芯片是foundry的问题,design house要交钱是肯定的。因为给你排了产能,动用了foundry的资源,人家的人力不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