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型晶体振荡器

楼主(2016-08-08):
刚入手振荡器,有几个问题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下。结构是很传统的皮尔斯类型晶体振荡器,如附件图所示。瞬态仿真的时候能够起振稳定,频率为晶振的频率。然后做了环路增益仿真(AC),输入A点,输出B点,得到的增益和相移如图2。很明显这个时候是不满足起振条件的。这是为什么?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这样仿环路增益的方法对不对,至于电感和电容的值我取到T量级。
第二,如果对的话,仿真的结果能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吗?
第三,如果换做STB仿真的话,要不要考虑这是非线性而用PSTB仿真?

楼主:
回复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图怎么没有附山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图不知道怎么没附上去。

网友B(2023-03-27):
引用 网友A:
图呢。。。

老哥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可以震荡  但是相位也是一样的  想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可以震荡  但是相位也是一样的  想知道为什么啊
...

这是仿真精度的问题。把频率扫描方式改为以振荡频率为中心,±100kHz,扫描1000个点就能看到幅度和相位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真精度的问题。把频率扫描方式改为以振荡频率为中心,±100kHz,扫描1000个点就能看到幅度和相位的 ...

好嘞  谢谢你呀

网友D(2023-12-26):
@univerw @yc27922 @这是啥
请教下,小信号图中gm1和gm2模块是怎么跟电路原理图中放大器对应起来的呢?

小信号图

小信号图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2025-06-23):
引用 网友D:
@univerw @yc27922 @这是啥
请教下,小信号图中gm1和gm2模块是怎么跟电路原理图中放大器对应起来的呢?
...

可以给个这个图片出处的文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