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推荐一个mcu吗

楼主(2016-08-08):
要求 有dac dma adc,32bit,功耗低

楼主:
没人推荐一个么

网友:
stm32 有很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低功耗可以用它的睡眠模式

网友:
EFM32, 20 nA shutoff mode 功耗好像是最低的

网友(2016-09-07):
运行功耗低可以降低片频率。

网友:
其实,CortexM内核的MCU很多,但STM32用户群体大,遇到问题交流比较容易

网友:
选cortex M0的,功耗很低。st的。

网友:
建议选ST的,用户数多。遇到问题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