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sim仿真的错误

楼主(2016-08-08):
打算用modesim仿真,但是一直报错,报错如下,

网上查了一下原因,说是ISE的库没加全,但是我的 modesim的library里面是可以看到加了这些库的,如图
求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FPGA,在开始菜单中找下面的菜单,编译库文件然后在start simulation时在Libraries中Add相应的库文件即可。
Quartus II 13.1 EDA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er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