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扫描插入 shift

楼主(2016-08-08):
663150

这里shift是不经过逻辑组合的,那不是没办法覆盖这部分电路?

网友:
capture的时候抓的D端的数据,D端的数据是由前一级Q以及组合逻辑得到的,可以测试到组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图上画的移位周期的时候不是没有覆盖组合逻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移位周期里,所有DFF都移入确定的0/1值后,capture周期里抓的D值才是确定的。D端的值是某些个Q的组合逻辑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