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UVM的SPI主模式下的验证~

楼主(2016-08-08):
小弟新手,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基于UVM的SPI主模式下的验证的一些问题;
      我要验证的内容SPI主模式下的收发功能的验证,希望走过的大神帮助我答疑成长~
      spi主机的四个接口cs、clk、sdi、sdo,我可以通过driver将数据驱动给sdi,然后通过monitor将添加的数据再回收成一个transaction,如果要建立一个RX的scoreboard的话monitor接收的数据可以作为输入的数据,那么输出的数据改怎么获取来?是通过SPI中的数据寄存器吗?
     sdo信号是输出信号,我是不是需要先将数据传递给数据寄存器,再根据SPI协议一个一个弹出以后使用monitor来收集数据?建立scoreboard的时候是不是要将给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和monitor收集的数据做对比?
      SPI模块所有的通信都是通过SDI和SDO进行的,并没有数据寄存器读写的接口~~~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你可能没有搞清楚你的验证对象,任何的验证对象应该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的,所以你的DUT是SPI master,那么你的DUT有两段驱动,一段是spi master控制器的输入数据来源端口(例如常见的spi 控制器可能是apb端口),另一端口是spi master的输出spi接口部分。如果是这样,scoreboard应该从输入接口收数据,跟输出接口的数据比较。

网友:
将RX的monitor的采样的数据通过port给scoreboa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我再深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