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ise14.2的2个DCM串联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8-08):
wire clk54M;
wire clk1;
clk  uut_clk (
    .CLKIN_IN(clk27M_in),

.CLKDV_OUT(clk13_5M),

.CLKFX_OUT(clk1),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clk27M),
    .CLK2X_OUT(clk54M)
    );

wire clk2;
assign clk2=clk1;

wire fcclk1;
clk1 uut_clk1 (
    .CLKIN_IN(clk2),
    .CLKFX_OUT(fcclk1),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
这个是我利用ip核做的DCM模块,
但在布局布线出现了如下错误:
NgdBuild:770 - IBUFG 'uut_dds/uut_clk1/CLKIN_IBUFG_INST' and BUFG
   'uut_dds/uut_clk/CLKFX_BUFG_INST' on net 'uut_dds/clk1'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uut_dds/clk1'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pin O on block uut_dds/uut_clk/CLKFX_BUFG_INST with type BUFG

求教该如何解决呢,,一个dcm无法产生我要的时钟,我要利用2个来实现,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建议先看手册,记得每个系列都有专门讲DCM的例子。
帮你顶起来

网友:
不能串联,试着把第二个DCM的BUFG去掉

网友:
注意设置一下,第一级DCM的输出buf以及第二个DCM的输入BUFG,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例化的端口bufg去掉?还是其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输入与输出是匹配的吧,,,第一个的输出作为第二个的输入,,你说的匹配是指?????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GUI定制DCM时候,可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i界面中能选择的好像也只有这个界面,但这个界面选择还是无法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第二个DCM中的IBUFG去掉。

网友(2016-10-17):
为啥要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