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开关电容电路导论

楼主(2016-08-08):
关于拉扎维开关电容电路导论那一章的两个问题,中文版拉扎维P331,图12.1。(1)通过两种方法分别算出的传输函数式(12.2)和式(12.4)为什么不相等?哪个结果更精确?
(2)式(12.2)下面有一段话,“与ROUT=0的情况相比,闭环增益在分子和分母上都是不精确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_H9UDV7(QLZ1@HD`TPPP3Z2.png 回复 1# 中英双字幕

网友:
计算结果就这样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说一下,式子12.2更准,用负反馈计算得到的式子通常都不算输入到输出的通路。具体可以见拉扎维习题8.9.
第二个我只猜想下,如果输出阻抗为0的话,那计算应该从时12.1开始,12.2就有问题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当ROUT=0时,式(12.1)和式(12.2)明明是一样的结果啊。
第二个问题可不可以解释地更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Rout=0时运放的增益趋于无穷大。运放的输入可以看成虚短,因而Vout/Vin=-R2/R1.该式与12.2是由区别的,并且电阻R1可以看成前级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UT=0的时候运放的增益趋于无穷大?难道不是ROUT越大,增益越大吗?对不起,我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说错了,学艺不精。我认为当运放的增益受到跨接的电阻R1和R2影响时,它不应该等效为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而应该等效为电流源更精确。我也不清楚拉扎维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啊?拜托啦!

网友:
Rout=0 is ideal case for opamp.
(12.4) is ideal for Av=infinity, and not include Rout effect either.
Two equations are the same transfer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式12.4中包含了ROUT的啊,为什么说没有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我看的12.4和你的不一样?你把图/式子贴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我前面二楼贴了的。我看的是中文版的拉扎维。最新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有点区别的。

网友(2017-09-24):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