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学习零极点?

楼主(2016-08-08):
本人一直对零极点一直都不懂,但是也不知道应该从哪本书上能系统的学习零极点。拉扎维,ALLEN的书上感觉对零极点的应用都是,当作你明白零极点的前提下教导的,这让我不能理解一些内容。

例如,为什么在这个加个电容会增加一个极点,在这个加个电感又会增加一个零点。
为什么加了电容或者电感,相位又发生了改变?相位变了又会如何?

求教各位大神,应该看哪本书,或者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可以系统的学习和理解零极点对电路的影响,还是相位代表的意义

网友:
这是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网友:
电路,信号系统,自动控制原理,这三本书看一下吧。电容电感都是储能原件,你用在频域,当然会在这些地方产生零极点

网友:
一般一个节点对应一个极点,串接在信号回路中的电容会产生零点

网友(2018-02-26):
书上能系统的学习零极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奥本海姆,原版 《信号与系统》

    国内的教材都不要看,基本都是抄的,甚至连抄都不会抄

网友(2022-10-08):
我跟你一样的感觉,我对零极点一点概念都没有。这就去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