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一根导线的模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8-08):
用momentum建了一个一根导线的模型,输入加sin信号并且50欧姆的port时,输出也加50欧姆的port仿真时 得到的输出摆幅比输入小;
但是当输入不变而输出端空载时,输出摆幅反而比输入摆幅还大了好多。有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因为负载分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分压可以解释输出摆幅减小的情况,但怎么解释输出摆幅增大的情况!

网友(2020-08-26):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耶,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