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HSPICE中DC扫描无法保存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16-08-08):
我使用.DC 扫描输入电压。(.DC Vin 1.1 3.3 0.2)
最后输入  .op

然后仿真之后,跑出来的.lis 文件里面,只有初值工作点状态(Vin=1.1V),后面的1.3,1.5...3.3统统没有
这样就没办法看具体工作点下各个管子的详细情况。

请问要写什么语句才能使.lis文件里面,保存有每个Vin下的工作点?

网友:
.op一次只能计算一个偏置下的工作点, 要看多个偏置下的工作点有两方法:
1. 用.alter修改参数值, 这样可以在.lis里看到每次alter参数后的工作点;
2. 还是用.dc, 但用.print 或 .probe 把mos的工作点(vth, cap等)打印出来, 具体方法请参考帮忙文档中关于"element template output"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看了alter的用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