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tree上buffer数量衡量指标(欢迎版大及各位有经验的参与谈论)

楼主(2016-08-08):
如题,有时CTS后timing满足,但是如何权衡buffer的数量是否合理?
        或者说如何知道插入了过多的buffer而导致了较大的功耗?

大家在做完CTS后是如何权衡的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buffer的数量和latency的值成正比,我一般会看clock 最长路径有没有绕路,latency是不是合理考虑到距离因素。

clock tree上的功耗,gating应该能控制一部分,在满足gating时序的前提下把gating cell尽可能靠root 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那么(1)如果你发现最长路径绕路了(假设不是由于拥塞造成的), 如何判定该路径的合理性?应该如何处理,以减少其latency?
          (2)请教一下,latency占时钟周期的百分比有没有参考范围?35%~40%是否合理呢?

网友:
Insertion Delay这个好办,先选出最快Buf/Inv,用RouteType算出最快线长,如果不违反最大线长约束就会按这个来长Tree,后期再Resize。这是CCOpt引擎的流程。

Power,这个很不好办,我还没见过能自动牺牲Insertion Delay换取功耗降低的CTS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