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手xilinx14.3支持K7 锁相环PLL核调用产生时钟信号吗?

楼主(2016-08-09):
最近刚接触xilinx K7 325t开发板,想利用PLL创建一时钟,但使用ISE4.3 的IP core gernerator wizard找不到pll,只有V5支持PLL,请问哪位高手是不是我使用xilinx 14.3版本低了 啊?如果k7要产生新时钟,ISE应调用什么核啊?
换了一种方式,如下图:
点击next按钮后,报错如下:
The IP Catalog has been reloaded.
INFO:sim:172 - Generating IP...
ERROR:sim - D:/Xilinx/14.3/ISE_DS/ISE/bin/nt/_ipguilauncher.exe did not launch.
   couldn't execute "D:\Xilinx\14.3\ISE_DS\ISE\bin\nt\_ipguilauncher.exe":
   permission denied
ERROR:sim - Failed executing Tcl generator.
ERROR:sim - Failed to generate 'mypll'.  Failed executing Tcl generator.
Wrote CGP file for project 'mypll'.
Core Generator create command failed.

是不是破解不成功呢? 但我能够做仿真啊

网友:
V6和7系列都是这样,都只有一个clocking wizard的IP,不是ISE版本的问题,在IP里面应该可以选择使用什么,我记不清了。建议了解下MMCM和PLL的原语,直接用原语来调用比较好。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已解决,软件没装好,在另一台机上直接选择clocking wizard,点击nex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