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增益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8-09):
请问hspice中可不可以得到增益随电压变化的曲线?比如增益随Vgs的变化曲线。

网友:
试试AC+sweep
.ac dec 10 1 1g sweep vgs vmin vmax vste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得到图形的横坐标还是频率,只是用不同的曲线表示不同的vgs,不太直观。我后来用dc扫描得到输入输出曲线,再对输出曲线积分,就可以得到增益随输入电压变化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