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加完via后GDS size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6-08-09):
大神们,我用calibre写了个脚本,在两层metal cross的区域自动打满via,但是打完via后发现gds的size变得太大,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有个想法,把这些via全部用一个via cell替换,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大神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应该是指需要某些相同net metal cross 打吧,如powerline.. 全部打的话确实gds 会相当的大,毕竟打出来的via 全部都是flatten, 不能被调用.

网友:
我试过填铝线dummy,也是flatten的。GDS SIZE也超级大,不知道怎么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powerline打,目前用calibre打的,最近用自动划分cell的方法优化了一下,就是calibre按照via array自动生成很多子cell,
这样就可以hier的方式调用这些cell来加via了,比flatten直接加via的size小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式应该是最好的了, 不过貌似不是所有的powerline 都需要打,如: powerline width > xxxum, length > xxxum, 再补via. 这样应该还可以把 data size 再缩小些, 并且如果值设的比较合适的话, 对IR drop 应该也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这个需要你自己去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