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枪测试可靠么?

楼主(2016-08-09):
接触ESD测试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的芯片ESD测试,都是用ESD枪对芯片直接放电测试,想问下这种测试可靠么,还是必须进行TLP测试。我们不是单独做的ESD芯片,而是普通的功能芯片,只是IO口做ESD,用ESD枪测试抗压能力。望大牛多多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般的ESD测试实验室需要有比较正规的接地

网友:
同时应该还要确认贵司需求的测试标准是什么,-4-2为静电枪测试,-4-5为雷击浪涌测试,TLP测试可以等效出HBM的等级

网友:
电子枪是系统级ESD测试的工具。如果你只是测试IC本身,应采用MK2等设备测试HBM、CDM等标准。

楼主(2016-11-23):
回复 网友A:
请问 IC 人体模式 ESD测试,分为对VSS打正、VSS打负、VDD打正、VDD打负等情况。   在测试时ESD放电枪对被测PIN脚放电,此时VSS或者VDD应该怎么连接呢?
   是接 ESD设备的GND、接地参考板、水平耦合板还是其他?
   连接的导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 人体模式 ESD测试,如果用ESD枪测试,分为对VSS打正、VSS打负、VDD打正、VDD打负等情况。   在测试时ESD放电枪对被测PIN脚放电,此时VSS或者VDD应该怎么连接呢?
   是接 ESD设备的GND、接地参考板、水平耦合板还是其他?
   连接的导线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使用方式是ESD保护芯片应用于板上系统级的ESD保护,行业内通用的评估方式是系统级的ESD测试,IEC 6100-4-2 (ISO 10605用于车载应用 ),即用静电枪作为静电放电发生器。这种测试方法的弊端是测试结果重复性差,且受环境湿度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按照标准中的测试架设,不同人的多次测试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异性。
结合板级ESD风险与测试重复性,以接触式放电测试作为首选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IC 人体模式 ESD测试,分为对VSS打正、VSS打负、VDD打正、VDD打负等情况。   在测试时ESD放电枪对被测PIN脚放电,此时VSS或者VDD应该怎么连接呢?
   是接 ESD设备的GND、接地参考板、水平耦合板还是其他?
   连接的导线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