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2015 "cannot start the cluster: eesofg2p crashed'

楼主(2016-08-09):
ads2015和谐后,momontum可以运行。。重启win7 x64系统,再次运行。。显示如下:

cannot start the cluster: eesofg2p crashed。
Analysis “Solve” (undefined_4294967293) of design E_plane_lib:E_plane: layout was unsuccessful becaus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job manager failed.

这个是软件破解问题还是我没有正确使用造成的。。或者个别文件不对造成的。。。

楼主:
没人帮忙啊。。
不过问题解决了。。

我的ads安装在虚拟机里面的。安装在普通pc的w7_64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09-14):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我的ads就是安装在普通pc的w7_64,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5-15):
ADS2015、2016LINUX版在EM仿真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PS Windows版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7-08-22):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重新装了一次也不行。。。郁闷中。。。

网友(2019-03-24):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得

网友(2022-02-02):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该问题,我的2020版本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