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怎么用cadence ADE仿真跨导gm随Vgs的变化?

楼主(2016-08-09):
小弟是新手,有些问题很基础,但是自己琢磨半天往往也找不到答案,只得求助大家,先行谢过。
现在想看看mos管gm随vgs的变化,但是在output里不会设置gm,该怎么做呢?

网友:
使用ADS 分分钟就给搞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s下没有相应的pak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可以用计算器对电流微分

网友B:
比如你想测试一个NMOS的gm-vgs,用一个电压源给管子的栅端加激励,源端可以接地,电压源的电压设为变量,用参数扫描的仿真,扫描这个电压,完成之后,打开计算器,选择op模式,回到电路图选中这个管子,然后出现一个列表,选择列表中的gm项,你就会得到一各gm-vgs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网友(2018-07-11):
计算器可以微分和级积分的吗?我怎么没找到,有人能截图什么的告诉一下吗?

网友(2019-06-10):
试试,多谢大神

网友:
op模式在哪啊

网友:
管子参数里面就有gm,你用result browser打开。你只要扫VGS,然后看这个gm就好了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ujs_FPGA/article/details/84890470这篇博客里讲得很详细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想测试一个NMOS的gm-vgs,用一个电压源给管子的栅端加激励,源端可以接地,电压源的电压设为变量,用 ...

想请问一下我这里为什么op里没有gm的选项  如果我扫tran就又gm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ujs_FPGA/article/details/84890470这篇博客里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