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4层板到12层板层叠设计案例

楼主(2016-08-09):
  • 四层板的层叠方案

层叠建议:优选方案一(见图1)。

方案一为常见四层PCB的主选层设置方案。
方案二适用于主要元器件在BOTTOM布局或关键信号底层布线的情况;一般情况限制使用。

方案三适用于元器件以插件为主的PCB,常常考虑电源在布线层S2中实现,BOTTOM层为地平面,进而构成屏蔽腔体。

图1四层板的层叠方案

  • 六层板的层叠方案

层叠建议:优选方案三,可用方案一,备用方案二、四(见图2)。

图2六层板的层叠方案

对于六层板,优先考虑方案三,优先布线S1层。增大S1和PWR1之间的间距,缩小PWR1和GND2之间的间距,以减小电源平面的阻抗。

在数码消费等对成本要求较高的时候,常采用方案一,优先布线S1层。
与方案一相比,方案二保证了电源、地平面相邻,减少电源阻抗,但所有走线全部裸露在外,只有S1才有较好的参考平面;不推荐使用。但在埋盲孔设计时,优先采用此方案。
对于局部、少量信号要求较高的场合,方案四比方案三更适合,它能提供极佳的布线层S1。
  • 十层板的层叠方案

层叠建议:推荐方案一、方案二(见图3)。

图3十层板的层叠方案

对于单一电源层的情况,首先考虑方案一。层叠设置时,加大S1~S2、S3~S4的间距控制串扰。

对于需要两电源层的情况,首先考虑方案二。层叠设置时,加大S1~S2、S3~S4的间距控制串扰。

方案五EMC效果较佳,但与方案四比,牺牲一个布线层;在成本要求不高、EMC指标要求较高且必须双电源层的核心单板,建议采用此种方案;优先布线层S1、S2。
  • 十二层板的层叠方案

层叠建议:推荐方案一、方案三(见图4)。

图4十二层板的层叠方案

网友:
好呀,受教了,谢谢!

网友:
受教了~~不过为什么没有八层板叠层设计呢?

网友(2018-07-18):
more informaions about layouts

网友(2018-12-24):
分析的不错,但是版图上怎么区分呢

网友(2019-04-25):
STM32F723探索套件(STM32F723E-DISCO)具有完

网友(2019-06-18):
4层 1.2MM厚度的阻抗和叠层有没

网友:
6层和8层相同材料和板厚的情况下,价格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