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扰码

楼主(2016-08-09):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TOSHIBA的flash的扰码算法啊?其中的扰码种子是怎么产生的啊?如何使用啊?

网友:
就是用伪随机序列实现的,根据你想使用的随机序列周期挑选出多项式。理论上说种子可以是任意的,它只是随机序列某个周期的值而已,种子的选择只是改变随机序列的起点,并不影响序列的随机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东芝的flash中对于种子就有特殊的需求,必须按照这样的种子进行扰码,否则flash可能解绕不成功。所以我才问下有没有人用过这款flash的扰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特殊需求,这款flash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种子和多项式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 谢谢了。 这个就是有特殊的需求,我找到那个文档了,开始有点不理解,现在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问AE要一下,Toshiba有一个专门的文档。针对不同Page和不同Frame时,选用的seed是不同的,所有的seed在那个文档中都列出来了。还有以及扰码的对应算法公式,上面都有,十多页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是,解码时使用的seed的公式如果和encode时一致,那就不可能不成功啊。
就是先做一次XOR,再做一次XOR而已。

Toshiba那个seed,我个人认为即使自己随便选取一些seed,其实也是能做的,只是也许性能不如他们官方提供的seed好而已,但这个我没验证过。
据说不使用扰码时,Bit Error会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这个我后面找到个文档!

网友:
scrambler的seed可以用 LFSR产生,只不过是pseudo-random. 也可以用TRNG产生,比如利用亚稳态产生,比如用AD产生。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