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工艺,NPN,PNP 衬底接什么电位?

楼主(2016-08-10):
刚刚接触BJT工艺, NPN,PNP 电路symbol 是三端器件, 而调用的layout是4端, 有个S端衬底,这个衬底接什么呢?是悬空,还是和其中的一端接在一起,像MOS管那样?

楼主:
symbol 上只有三端,电路也没有GND pin, 所以不知道怎么接了?上图是NPN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S端其实就是连接P-sub的,所以S接你整颗IC的P-sub电位就好,可能是VSSA或者VGL之类的,可能你需要去问你们wholechip leader或者project leader你们IC的P-sub电位是谁!

楼主:
没有power/gnd的PIN, 只有VIN, VOUT. 设计说PSUB 接到VOUT。 也不知道没有电源/GND。LVS能不能跑起来,用的dracula 仿真工具,太复古了,好难懂,一抹黑。有没有了解这方面工艺的,能指导一二吗?

网友:
虽然电路图里是三端的,但是版图最外圈有psub,如果cell里面没有gnd pin可以到上层接到gnd上

楼主:
电路上没有POWER/gnd PIN, 只有VIN, VOUT, design说接到VOUT上。不知道LVS能跑不?另外有些PPL的电阻symbol 是2端,layout也是三端, 第三端接的不是PSUB, 而是N+外延层,这个又该怎么接呢?有没有谁了解BJT工艺的,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
PPL 电阻第三端要接高电位,大于等于电阻最高电位!

网友:
看看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这本书吧,上面都有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解了一些,总算没那么蒙圈了

网友:
接哪里 看电路 在电路里选中器件 q一下看属性 四端接哪里都会显示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了,symbol是三端,根本没有S这一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yout view跟schematic view不一致 这样的process我是不敢用 呵呵

网友:
没有做过BJT工艺,学习一下

网友:
根据寄生PN结反偏和SUB的类型来看吧

网友(2021-03-13):
如果可以上个电路图会好很多,如果只是单纯PDK的话,BJT工艺里的P型注入可能是作为隔离存在的,它需要接低电位保证PN结反偏隔离。最后还是建议你上个电路图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剖面图看,P+链接p_sub端,这端要接GND,

网友(2024-07-31):
psub接最低电位,epi接最高电位;如果没有gnd端,psub就接vout,那样的话,你的芯片的衬底就是接vout,以上这样接就是为了保证NPN可以正常的偏置,因为是PN结隔离的,要保证隔离PN结反偏,这样NPN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