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fir滤波器采样频率和时间频率

楼主(2016-08-10):
如果我想保留50hz基波,滤出频率高达50khz的高频分量,那么采样率是不是要多于100khz,但是这样设计的fir滤波器长度会过长,计算量太大,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级连设计

网友:
级联的方法是比较合理通用的,我也推荐此方法,此方法涉及到降采样。
当然还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针对性设计采样频率,保证50KHz被采样后能与50Hz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