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保证复杂设计没有bug

楼主(2016-08-10):
复杂设计是不是只能保证一个大概流程不出错,细节能保证吗?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法?波形图各种情况都画出来,还要总结归纳,很容易疏漏

网友:
各种设计检查,流程检查,各种checklist,各种验证:模块验证,整Chip仿真,FPGA验证,post网表仿真……并没有一个固定套路和方法保证完全避免bug的产生,只能说各种仿真与检查做的越完备,出bug的概率越低。

楼主:
两位高手说的都是设计出问题时,通过验证补救,我想问在设计初期如何保证设计正确

网友:
验证永远不能保证100%没有bug的,只是验证做的越充分有问题的概率越小

网友:
验证永远不能保证100%没有bug的,只是验证做的越充分有问题的概率越小
引用 网友A:

Formal Property Check就是拿来保证100%没有Bug的。当然,仅限其Check过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简单说一下,Formal Property Check是怎么回事吗?需要用什么工具?
    或者有什么扫盲的文章推荐吗?

网友:
回复  Timme

    能简单说一下,Formal Property Check是怎么回事吗?需要用什么工具?
    或者有什 ...
引用 网友C:

Formal I

Formal II
Formal III
Formal IV

Formal V

最近Cadence的研讨会有JasperGold的部分,可以去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