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软件点亮电源线跳出无数的窗口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0):
主要是LVS使用整理好的网表,验证结束后想点亮VDD和VSS电源和孔,但是这个时候会弹出无数个提示窗口,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发个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公司不能发截图,窗口提示需要选择库名和cell名,才能点亮,由于是网表验证的,所以没法设置这些,忽略的话就一直弹出,整个屏幕都是这个窗口提示。